长城 M97开机一有图像就马上黑屏了

楼主(2009-02-13):
长城 M97开机一有图像就马上黑屏了 该机子原来没有图像 信号灯蓝色(有信号输入) 拆机后发现25V1000UF电容爆掉 还有两个10V1000UF的也爆掉了 换后 开机有图像 但是马上就黑屏了 信号灯还是正常的 如果关机 再开 问题还是一j样 黑了就不会再亮了 要再关再开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查了就是C5706的问题  两个坏掉了 换了就OK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重点查一下!

网友:
单独拿一个高压板接一下灯管一条条试一下是不是灯管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建议全部换,自己用的话)

网友:
估计和我刚接修的联想一个样,我的联想用的高压推动三极管(C5706)坏了两个,也是这样的。查看改类型部件是否有损坏或击穿,如果外表看不出来就用万用表量。击穿或损坏会造成短路,或者高压部分供电不正常,还会出现瞬间通电、瞬间掉电,就像闪光灯一样一亮一灭的现象。更多现象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意见仅供参考。其实我修显示器修主板,修完就不知道自己换的啥型号,有时候无法提供详细数据,以后自己会休正这一错误.......

网友:
这个多半还是高压的事。要看看那一路可能已坏了/

网友(2009-04-01):
可以先用单独的高压板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 再就是高压板损坏 还是就高压板供电的滤波电容失容了

网友(2010-01-17):
是灯管的问题,我今天也是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显示器。

网友:
电容没换全,变压器旁边还有两个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