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02-13):
急……手上一块主板,朋友说是理光FAX200一体机的。
电源芯版炸掉了,看不出型号。把图片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有认识的说一下那个IC的型号。顺便把电容边上那个稳压管的值也讲一下,全坏了。谢谢各位先

网友:
看不到 图呀  怎么发的 重发来

网友:
把图片的地址在新窗口打开就能看到图片了.不知道为什么在贴子里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个个头跟3842好像是差不多的了,找个3842的电路图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回楼上,不是3842。第1,8脚未用.6--电源;7脚--接地;5脚--开关管驱动;4脚--好像是过流检测;3脚--反馈(接光耦);2脚--不知(一小容接地,就是图中的C8,二个红色电容中间夹的那个)

网友:
万一不行。只有改电路了。可以用3842改的。我也碰到过几次没哟芯片的。都改好了,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找理光接近型号的板子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改电路吧,直接做小板过

网友:
原型号找不到。改电路太麻烦。客户等不及,不修,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