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7 畫面一直閃

楼主(2009-02-13):
BenQ FP557 畫面一直閃
BenQ FP557
故障原因:開機後畫面一直正常後不到一秒然後變暗過一二秒後又回到正常

因為這台是我跟人要來學維修液晶,出現這樣的情形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查电源12V和5V,高压条换一根试试,灯管用外接试,否则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可以外接灯管看看,查下电源部分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及电容漏电引起的电压不稳

网友:
建議你~search 本論壇 ~ 關鍵字 "BenQ"

會有很多關於 BenQ 的通病 ~ 你既然是要來學~

就先自己~看看以前人家發問,有人解答~自然可以自己歸納出重點

新手區~也要自己花點時間去看!~

如果你對一些"基本" 維修儀器 or 工具" ~ 多不純熟

那說真的~~我是建議你先~把 " 維修儀器 or 工具 ~搞到熟練

再來談維修吧!~

网友:
我剛有把它折開來看
發現板子下面的鐵板上有小塊黑黑的里面有三個白點
而對應板子上有明顯的短路造成的燒黑現象
確定了造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