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玛雅CS-7S 开机几秒后黑屏

楼主(2009-02-13):
玛雅17寸 CS-7S 开机几秒后黑屏
电源正常
信号灯也正常为绿色
关掉再开又能亮一两秒又黑屏了!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黑屏

网友:
AOC代工的机器,电源板的问题了~~~~~~~~~~~~

网友:
恩,今天碰到个同方的屏,也是类似的,估计是高压板。

网友:
用替换法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板跟电源板集成在一起的、怎么换呀?
又没有这种型号的板啦
唉、烦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修啊~~这个机器没什么复杂的,SG6841+TL1451的方案,电源输出+12V和+5V两组电压!高压采用了四只C5706做为升压变压器驱动~~很好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