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冠睫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2-13):
现象是开机只能亮10几秒钟就灭了,但关机后开机又能显示10几秒钟又灭,反复那样,打开机壳不没有虚汗,行芯片换过,过流电阻换过还是那样,二次开关换过, 灭时是没有高压.  请老师指教.

网友:
故障机器型号要描述清楚!

网友:
补上面的型号是   783V

网友:
查一下是否高压保护????????

网友:
10几秒钟就灭了,估计是包不行了,换吧........!

网友:
灭后指示灯亮,黑屏无高压,那是保护了,定有虚焊之处

网友:
虚焊可能行不大,应为我满板焊过了,包到没换 。 X线有3点几伏 还没到保护电压。  灭后行激励变压器就没有电压, 行激励变压器附近的元件换玩了的,在限流电阻一端就有10V  另一端就没有电压,在亮起时那端有8V左右,还以为是激励变压器那电路短路,看来应该不是了。因为我换玩了的 。老师帮忙!

网友:
把几个关键电压说一下。

网友:
加热一下行激励部分电路  是不是原件性能不良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型号同故障的机器
刚开始是水平一条亮线
我补焊后才这样的,在灯光下仔细查发现补焊时把升压管G极对管前的三极管的BE极短路了
现在显示也没了,只显示菜单,也不提示无信号
烦了把数据重刷了,结果变得按开机键时灯一亮就灭了,应该是CPU不能正常工作了,7812输出只有6V
再换回去也一样了

网友:
换一台算了

网友:
电源部分不稳定,特别是12伏

网友:
估计包有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 在输出端电压正常呀,只是到行激励变压器上就是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 ,包我换了个旧的去还是那样呀

网友:
8# 维修彩显 [/
亮时先正常 但后来放了两天就不正常了, 现象是 行在摆动 我把S正短了一主就正常

网友:
AOC的显示器虚焊点很多的,查一下看看

网友:
现在以修好了  谢谢 各位兄弟  你们辛苦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楼上的不是虚焊那么简单,也不是看到表面是虚焊,但要看事实说呀,我们这行是靠手艺,不要老以为是虚焊,只是说着可能性有。问题还是出在行电路。   感谢楼上的朋友! 谢谢 你们

网友:
现在有有是那样了, 可能到二分钟左右,
现象还是那样,12V到行芯片是 一直有的,(亮时)行激励有4.9V (灭时)有10V  ,  X射线保护输入(亮) 4.98V , (灭) 没有点压, 芯片是TDA4148  ,    问题就是这“给行激励变压器共电有个40欧限流电阻, 在限流电阻的前端有(亮)11.56V 后端有9V ,  (灭) 前端有11.56V  后端就没有电压, 请大吓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