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非常奇怪的故障 盼高手解答

楼主(2009-02-13):
一台T40前段时间显卡虚汗,做过BGA后正常了,放在家里几天后启动黑屏,指示灯一个都不亮,只有光驱灯亮 光驱可以正常打开,听不到开机风扇的声音,就像开机没什么反应一样,进过频繁开机,偶尔可以打开。经过一个月的使用,经常出现不开机现象,有时候是一开机就掉电(风扇转)掉电后全部黑屏风扇不转,但是光驱可以正常开关。后来本人想了一个办法,拿一个电吹风对这机器的风扇散热口吹了一会,再一开机OK ,进系统,一切问题解决。关机过段时间再开机问题依旧,然后再依靠电吹风开机,难道我以后要给我的T40配一个专用的电吹风不成????郁闷...................

望高手能帮我解答。

网友:
南桥 显卡都可能空焊 另外如果搞的不好CPU座被搞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空焊不可能随便吹一下就好了吧 而且开机以后就一直正常了哦,奇怪。

网友:
是不是风扇缺油了?

网友:
吹风机隔着外壳会有多大热量?  说到底害你BGA没做好 换芯片或重做

网友:
但是一吹就好了,而且不用吹很长时间,几面就可以了,必须热风吹才可以。

网友:
哪里吹就哪里慢慢找原因啊。

网友:
不要去钻牛角啦,直接拆开,冷机检测,看是跑那里就是啦。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夜雨十三天 -30 -4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