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技IP35 PRO主板报警—死机等相关问题!

楼主(2009-02-13):
主板:升技IP35 PRO
配置:CPU: E5200 ; 显卡:V星3850双256,内存:黑金刚1G DDR800内存。160G西数硬盘。NEC DVD刻录机;电源:航嘉冷钻VISTA版(额定300W)
症状:
板子买回来后使用一切都很好,之前使用过程中会时不时的响几下,也没在意,以为是正常现象,可是2周前报警的次数多了。然后是响个不停,我仔细研究一下,发现自带的那个软件,显示电压的那个列表中的各项电压都在不停的跳动(不是固定一项跳,跳到电压低时又恢复正常,然后再跳),每跳一下主板就报警一下,不停的跳就不停的响,有时候开机几分钟就死机。有时候清除CMOS后,开机没有报警声,但是进系统,发现自带的软件不能测试到主板的温度电压等情况,也就是软件无效。但是用Everest软件测试电压项还是跳动,此时主板不报警,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进BIOS恢复优化设置,不调节或者稍微调动一下或者超频等,设置保存后重启,主板就又开始不停的报警(报警声不规则,但能进入系统)后,有时候报警时间长了就死机了。
尝试的解决方式有:
1、刷BIOS,从新版刷到旧版,再从旧版刷到新版,都不能解决!
2、检查CPU底座,清除COMS,重新安装各项配件,不能解决!
3、拿到主板维修市场,开机后,JS说可能电源功率小了,回来后换了个450W电源,不能解决。
其他奇怪症状:
1、 有时候恢复BIOS设置,重新刷完BIOS后,清空COMS开机后发现,CPU是超频的(266*12.5=3.3G)。这个曾是我曾经超频过的设置啊,怎么设置回来了???
2、有时候关闭电脑,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机,主板就是D\D\D的不规则的响(声音沙哑),然后清空COMS过几十秒后再开机可以进系统.....

请求高人指点,此主板问题究竟在哪里???

网友:
怎么都不理我哦。难道没高手吗?
补充说明:有时候开不了机,代码显示84,有时候是8。不过清空CMOS等会就可以了!

网友:
看的有晕,你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这板子本身就有毛病,IP35E,火麒麟什么的都有小问题,升技都倒闭了,怎么还用它啊

网友:
1、 有时候恢复BIOS设置,重新刷完BIOS后,清空COMS开机后发现,CPU是超频的(266*12.5=3.3G)。这个曾是我曾经超频过的设置啊,怎么设置回来了???
垃圾板子超频了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垃圾????

网友:
没看到你换内存,换个其他牌子的内存,频率降低,最好拿512M的测试下
还有就是你的显卡是双显卡吗?要是的话就拿掉一个在测试下
在有就是,拿检测卡,看下最简单启动是走码正常

网友:
是不是因为CPU超频的问题啊?

网友:
BIOS设置保存后是放到南桥里的,这样说对吗?

网友:
abit IP35-E IP35 IP35PRO属于同一系列,但是就IP35-E的首批主板出过问题,就楼主的问题,建议刷BIOS

网友:
BIOS刷了N遍了,无法解决!已经发回厂家维修了。可能主板电路脱焊或电容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