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510n总是黑屏,提示非最佳模式

楼主(2009-02-13):
旁边这块小板,是什么板呀。叫什么呀。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黑屏

网友:
那是驱动板。三星有提示非最佳模式先刷MCU

网友:
就是四方标签那个MCU坏了,换一个就OK了。我都换了N块了,记住不要把上面的标签弄破了呀,换MCU要看标签的。呵呵

网友:
MCU坏,不过要睇清楚你的液晶是什么样的,有两种MCU,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白色的。

网友:
老掉牙的问题,把用块先的MCU写好程序,装上去就可以了,就是那个贴了块小长方纸条的那块。

网友:
MCU的问题换了肯定好了

网友:
BIOS程序坏。

网友:
把MCU换了就OK了

网友:
把MCU换了重新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期待修这号机器,MCU都被着 有,就是还没有这机器修啊
我也能刷MCU的,也有程序的

网友:
三星的通病mcu坏,换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