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45无 VCORE故障

楼主(2009-02-13):
双敏845E
PWM控制芯片采用RT9237+两只RT9600
故障现象:上假负载  VCORE=1.7V    上C4 2.0   VCORE=0.5

上2.0 U时。VID4---VID0 信号 01101  对应1.5V输出  说明VID识别正常

RT9237,TR9600,所用的 场管都更换过两次,均无效;SS电容更换,无效
                              RT9237关键脚电压
         6脚COMP      7脚FB        14脚SS     23脚PWM1   22脚PWM2   24脚ISP1   21脚SP2
上假负载   1.84          1.75              5               1.68              1.74           0.6               0.6
上C4 2G     3              0.5               1.5             0.58               0.58          0.3               0.3

   这三脚上假负载和上CPU电压都一样: 11脚IRMP  0.95;   12脚DVD 1.8 ;  13脚IMAX 0.6 ;

                                                 RT9600关键脚电压
                     1脚UGATE      5脚LGATE      2脚BOOT
上假负载                 3.47            6.8                7.6
上C4 2G                        1.0              9.5                9.1

上假负载时候,9237的 PWM输出端, 波形平稳;
上CPU时,9237的 PWM输出端, 波形明显有杂波

RT9237 9600 的外围电阻都测量了一下 ,没有发现参数不对的

无奈之际,把IO都换了一只
还是不行

网友:
南北桥和IO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