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池一节能多久?

楼主(2009-02-13):
万用表电池一节能多久?

正常使用的。

网友:
平时是一两月吧。

网友:
看你怎么用,一天用多久。

网友:
我的2个月就到6V,没办法用了

网友:
个人情况不一样!
表的耗电程度也不一样~
另外打阻值比较费电,打电压好一些~
我自己用的福禄克17B,两节2000毫安的充电电池一般3个月左右就不用完了~
同事用的15B用的原装的电池,现在4个月了,还在用,他们使用率相对少一些!

网友:
5楼斑斑用的F17b,好东东啊!引得俺差点要流口水

网友:
我的一块牌子未知的数字表,昨天刚换一块电池,今天学着跑线路,才一天就显示电量不足了。也不知道是表的问题还是电池太差了。用的是普通2块一节的9V电池 。

网友:
表与表不同,Fluke的有些型号戳个半年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头弄个好电池试试看是不是电池不好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装冲电的,买的受不了

网友:
9V的,79-3的最少用一年到一年半……

网友:
我的表每个月换一次电池,老板
福禄克12b的我来三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见过他换电池,
好表就是好表呀,不但响应速度快,
电池都很省,

网友:
我的UT-58C,主要在家里用,不想买电池,自己加了一个电源插口,由整流电源供电,并且把自动延时关机也取消了,因为已经不考虑节电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得拖两根线?

网友:
9V的方块电池,你们用的多少钱一块的。我的才2块钱一块。

网友:
外接整流电源,我也做过,烧过一只表,后来就再也不做了,这种做法也不经济,一节电池能用几块钱?

网友:
用的越快说明你的生意越好

网友:
看什么样的电池和使用的次数,不过一般都用得比较久的.

网友:
我也用外接电源,拔掉电源插头就是内部电池供电。经济方便

网友:
俺的电池也就能用1个月左右。

网友:
我的以前是1个多月一块(杂牌子表,好费电哦),用的不是很多,不过我一般不关,都是自动关的,后来用9V电源,嫌插电麻烦,于是买来6节7号南孚,大概用了一年多了,现在报电压低了,不过没问题!

网友:
顺便说一下,6节7号南孚,正好装到原来的位置,稍微有一点大,不过还是可以塞进去的

网友:
现在想知道是不是 杂牌表子都费电?
名牌会好些?

网友:
我也是外接的,只要接的时候注意就行了
13楼XD自动延时关机在哪里弄啊

网友(2011-08-15):
我刚买的时候是2 \3个月一块,后面坏了个358换上后,就发现费电得要人命 1星期左右,不知道哪里还有元件有问题.有经验指点下下.

网友:
我都用一年

网友:
表的质量要好,选择质量好的电池,应该可以用较长时间……

网友:
我 的能用 两个月

网友:
话说我基本用半年没问题

网友:
用双鹿的能用将近半年

网友(2011-09-16):
一般3个月吧

网友B(2012-04-24):
建议你买块 9v充电电池用 比较耐用 没多钱 我就是这样做的 自己用升压电路做也可以 但是万一烧了表不值得

网友:
看你使用频率了

网友:
原装的 电池 用了一年感觉毫无压力 在小商店买的地摊货电池 已经4个月 还没提示 哈哈 你们都太奢侈了

网友:
一般就是2个月,好电池久点,3个月

网友:
数字表随用随关,一块能用三个月,指针表能用三年

网友(2012-06-05):
半年没问题

网友:
9v充电电池哪里有卖的,用专用充电器么?

网友:
大概3个多月

网友:
这个要看怎么用了,我一般不用表的,全部用示波器,偶尔用几下,一个9V电池可以用半年,当然修机器都用他,特别跑线路,那应该不会超过两个月的。

网友(2012-07-11):
正解。。 。。 还有使用的习惯 也有关系  有人 量完就关  有人 开了后直到自己离开才关

网友:
我的用了超过三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