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770sd3 话筒没声

楼主(2009-02-13):
刚买 2个月的 新主板
技嘉 770sd3 话筒没声 怎么回事 是不是 bug
主板
技嘉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了,作完系统如果不行就是板子的是了

网友:
重按个新系统 还没声 明天去商家换个 看看

网友:
声卡驱动装错了,表面看好像没错,重新对准型号装一下

网友:
线冒有没有插好啊?

网友:
有的需在BIOS设置HD为AC97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声卡是什么型号的,前置没声还是后置没声,是本地还是远程聊天,如果是hd声卡,好些设置呢,一个跟一个的还不一样,新的板子我还没有碰到声卡出问题的,最好在确认下mic

网友:
我有一片顶星P31也是,记得是ALC655,怎么设都没语音,无奈加个声卡完事,下次记得看看BIOS是不是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