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4GE-V故障

楼主(2009-02-13):
一块华硕P4GE-V主板,开机CPU利用率很高,刷新一下就100%,BIOS刷过了也不行,系统做XP和2000的都不行,内存,显卡,CPU,硬盘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现在用1G内存,GF5200显卡,2.4GCPU),恳请高人指点,不知道哪里问题,

感谢各位大狭,可怜下小弟,帮帮忙了!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PU在CMOS中的主频设置不对,导致主频过低性能下降。若已刷过BIOS无效则可能是CPU主频是通过跳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