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田电源辅助开关管

楼主(2009-02-13):
金和田,辅助开关管是PFF2N60。是什么管,怎么测它的好坏?

网友:
MOS管,场效应管。

网友:
是场效应管。如果击穿的话,任意两脚间的电阻很小(拆下来量),可用sss10n60a代换.

网友A:
我是这样测的:黑笔接第二脚,红笔接第三只脚,用二极管档,测得值约560左右,然后红笔碰一下第一只脚,这时第二、第三只脚直通。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我是这样测的:黑笔接第二脚,红笔接第三只脚,用二极管档,测得值约560左右,然后红笔碰一下第一只脚,这时第二、第三只脚直通。应该是好的吧?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好的

网友(2009-10-20):
电压大于600V,电流大于2A的N沟道场效应管都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