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38,39是什么含义??

楼主(2009-02-13):
请问高手,主板跑38,39是什么含义??
华硕P5的板子!!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只是照着说明书念念
AMI bios:38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39已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将显示引用信息串。

网友:
38 39貌似该亮机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实际上没亮,好郁闷!

网友:
好象是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吧,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就是跑39,38的,把cmos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BIOS 厂家不同,含义解读也不同,请说明厂家。

网友:
到那步了,问题不大了,好好检察一下各部件,接触很在有可能!!!

网友(2009-07-12):
COMS 放电还不亮,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再不行就检查内存插槽。

网友:
在AWARD BIOS中,38代表把BIOS映射到内存中,刷BIOS试试。查LPC BUS  查内存供电,查内存插槽,加焊北桥,换北桥。

网友(2011-11-20):
伤心啊 BIOS换啦桥做啦 网卡拆啦 声卡拆啦 还是跑39 39

网友:
内存不过,这个你查查吧.不会是什么显卡.

网友:
38、华硕的机器好像亮机了

网友:
楼上问题是否详细些《

网友:
有些时候诊断卡不准只能做参考、

网友:
是啊、刷分不容易啊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具体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
不过我确实那样做拉,但还是不好

网友(2012-04-25):
今天遇到了一块昂达N78C的单桥板,也是跑38卡LOGO,风枪加焊桥,OK!很顺利的过了!

网友:
38表示开始不同线路的初始化,39表示显示不同线路初始化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