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9-02-13):
一快老845的板子,杂牌,触发是无复位,复位脚有3.3V电压,但手动复位无反映.PCIA15脚无复位电压.IDE2脚也无电压..主板个主电压测试点电压正常,请教师傅们,维修思路.是南桥的问题呢?还是IO的问题啊?或者干脆就是复位电路本身问题啊?
PCI的A16J脚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直接发出的吗?
谢谢了!!!!!!!!!!!!!!!!!!!1

网友:
简单说下复位故障的维修思路
1 整板各处供电正常
2 时钟电路正常
3 复位电路本身
4 IO 南桥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主板没复位的板子,黑色的板,CPU复位测试点复位电压低.
跑线路的时侯发现一根线断了.

网友:
回楼上的,你也太厉害了,这么小的线路你都能跑啊?

网友:
没有放大镜,累死我了..今天买了一个放大镜...哎,缺什么都不行..

网友:
今天一块杂牌主板,没的3.3V

网友:
听老师说应该是南桥哦

网友:
IO会影响南桥无复位吗?复位信号不是直接由南桥发出的吗?
如果会影响.还请你说详细点好吗?谢谢
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复位跟IO是没关系的.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