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奇怪的触发

楼主(2009-02-13):
拿到手客户说机器进液,拆开发现里面基本没进液,然后就开机,电流走到2.6,应该没那么大的,摸摸板子发现北桥很烫手,所以让客户把机器留了下来。隔了一天来检查的时候发现机器又能正常点亮了,不过待机电流发现有问题,X40待机应该是0.02,但这台刚插上电源的时候待机0.04,然后会跳到0.06,过2、3秒就跳回0.03,X40的机器应该在正常关机后会跳到0.03,所以怀疑刚插上电源跳到0.06的时候应该是机器自动触发了,但又不能完整的触发,就自动关机了,如果这样就交给客户觉得不妥,所以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网友:
客户说进水肯定是进水 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北桥烫有可能是缺供电导致 的 待机006也没事我认为属于 正常范围   主要还是你要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既然说进水  那肯定是有根据的 或许进的时间短还没腐蚀呢 你没查出来   建议LZ  把板子全方面的清洗一下吧    清洗好了 应该就过了 .....

网友:
现在机器是亮的啊,而且烤机也正常,不过心里不塌实啊,它要完全不正常还能查呢,这跟正常的基本差不多了,所以有点难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