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A690VM2MA-RS2H老是烧上管

楼主(2009-02-13):
本人接修一块富士康 A690VM2MA-RS2H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查到是CPU核心供电电路烧了一个上管,换上好的MOS管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只是开机一个多小时又再次烧这管!!换了几个都是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烧!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不开机
cpu

网友:
单换这个管子不行的话,那就换整组的管子。
还不行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主板菜鸭
把电源IC换看一下

网友:
确保安全,全换掉,上下管,电源IC,扩展IC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上管的波型,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要把IC一起更换的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看!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