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

楼主(2009-02-13):
今天修一台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是电源保护,拆掉ic339的2脚连接ic494的二极管。试机风扇能转到,可是12V电压和5V电压比原来的高出40%。电压偏高造成电源自我保护。检查了好几遍,不知故障在哪???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拆掉ic339的2脚连接ic494的二极管就“拆掉”了电源保护!

网友:
一定要接好这二极管,要不主电源会飞车失控。先查主电源的整流管是否有击穿,还有就是431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