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旭日150能否只拆计算机后背板(D面),怎样操作

楼主(2009-02-13):
请求帮助 旭日150开机故障,想加焊ADP3205,能否只拆计算机后背板(D面)进行加焊,还是要把笔记本全部拆开,才能进行加焊。我现在在拆背板,怎么也拆不下来,好像话筒和耳机输出的位置挡住了,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另外ADP3205芯片是什么封装形式,有多少脚,加焊是用电烙铁比较好,还是热风枪比较好?在线等,十分感谢!

网友:
自己顶起来,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
你还是 把板子拆出来吧  拆后盖我感觉是拆不出来的  机器挺好拆的  别光为了剩事  那壳子弄坏了  拆出来焊多方便啊    LZ 可是够懒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弹掉烟头,我是第一次拆笔记本,心里没底,能少拆一部分就少拆一部分,怕弄完装不会去了
还想问问用什么工具加焊比较好,针对adp3205芯片

网友:
看你这架势,我劝你还是找个专业的地方弄吧。。

网友:
呵呵 楼上说的对  要是自己没把握 还是找个专业的弄弄吧   那芯片应该是个CPU 芯片 用风枪好弄  脚短  烙铁不好焊  LZ最好还是估量着点啊  祝你好运

网友:
不行。因为键盘下还有一个螺丝固定。再说不拆屏你也拆不下C壳。因此,应该是:拆屏——拆CPU散热器——拆C壳,露出主板拆下就可以了。还有3205解决方法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
联想旭日150主板ADP3205J问题终级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31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