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LXH-P769F 17寸显示器过亮有回扫线

楼主(2009-02-13):
联系LXH-P769F 17寸显示器过亮有回扫线

问题就在G1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电路是这样的。。高压包出来负电压 到一个电阻再到一个NPN的三极管C极!然后在直接去G1了!

我把NPN 的C极断开 G1电压就有-56V了!但是我把C极接上去  G1电压就为0!显示就过亮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的呢!

该在哪里控制这个电压!还有那个三极管 每个脚都有11V的电压!!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求助啊!!

网友:
R,G,B,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应该查下G2的电压是否正常,G1的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版主

说得对,你应该先看看G2,要是G2高了也会这样,在G2正常的情况下再来查G1才对

网友:
G2有560V的啊!正常的!!

网友:
把G2往低调一点看怎样.

网友:
G2不能调的啊!!

网友:
G2的电压正常不可能高到56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别显示器是这样的!!

网友:
G2的电压应该在300到400之间,我测过很多显示器都是这个数据.

网友:
首先你要当明白你的显示器亮度控制电路是何种类型的

网友(2009-12-29):
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