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认不到光驱硬盘

楼主(2009-02-13):
拿到机器不开机的,后面拔插下内存可以开机了,进画面后卡在LOG画面,按F2进BIOS,发现硬盘光驱都没认到,于是拆机,发现板USB口被焊过,怀疑南桥挂了导致不认硬盘光驱,接口处焊过了还是不行,请问不做南桥,有没有其他方法。不行明天就搞南桥咯

网友:
先测量一下接口电压和数据线的值再说吧;

网友:
测试USB2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就知道南桥是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