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黑屏`没有灯光`

楼主(2009-02-13):
今天有客户拿来一个联想LCD的显示屏`开机正常,灯亮``就是屏幕黑黑的,仔细一看,里面都有显示``就是背景灯不亮,不知道换灯要多少钱?没有试过```还有高压板换一个也是多少``
有人换过吗?麻烦给个价格,谢谢`````````````````

网友:
坏了不包,100快换灯管,包就要200了,其中100是保险费,呵呵。
高压板么60

网友:
这边一般是80元,有的同行才开30元。超级郁闷。

网友:
收费准则,因应各地的消费力以及维修人员的价值观而定,所以,这个还是自己拿主意为好。
    至于某些同行出到30元的价格,这个因人而异,你自己试想一下,要花多少时间,成本,还有不可预见的风险,如果你把这一切算清楚之后,如果你觉得30可做的话,你也可以做,甚至你觉得20可以做的话,你也可以收20,
    我们那边电脑城的,一般是80-120不等,我自己的角度,把刚才的各项算了一下,我认为19宽的,我保6个月,最少150,我会一次4根全换~~~~~~~~~

网友:
应该收费在80-120之间,高压在50-8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