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故障

楼主(2009-02-13):
DELL 6400开机的时候能瞬间显示一下下,然后隐隐约约能看见机子运行至开机后黑屏,机子有开机的,因为接上RCT切换RCT能正常显示,不知是哪里的故障,大伙帮个忙,为谢,为盼!
黑屏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休眠开关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外接一个灯管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此类问题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碰到过休眠开关导致屏无显的故障,先检查休眠开关,再用通用条检查灯管,确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高压部分问题,还需要确定是高压条的故障还是主板相关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