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修好的第一块PCI_E花屏的显卡

楼主(2009-02-13):
原来我修花屏的显卡一直停留在换电容的基础上 要是黑屏 还可以解决 查查供电什么的 还可以搞定一些      花屏就意味着死刑了  一直没信心 看到花屏的就怕
原来在师父手下 看他用锡炉加焊  可是后来出来 手上没钱  就买了一个小锡炉
刚好一个CPU座那么大  以为有用 可是经常把显卡搞糊 要么就没反应 就不敢动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看到人家用风筒加焊GPU   那天 遇到一翔升7300  花屏 没解决办法
又准备报废  可是人家顶在我面前 非要我弄 不还意思不给面子  当时正好有一把风筒  从人家那里借来吹受潮的板子的   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  豁出去了   就装模作样一回 怕人家说我不尽力

    把散热片拆掉 扫掉上面的灰尘   记得一个朋友说过  要我先看看显卡有没有变形 然后用力按记下GPU说是怕GPU发热后PCB板上有形变怕锡珠有接触不好的  按一下加焊效果比较好
于是我看显卡没变形后  就用力按了GPU四边  和中心  然后用风筒吧整个显卡预热了一遍
之后把显卡放在一个坏电源上   GPU那一半悬空 另一半用一个铜风扇压住 在GPU四周滴上一些松香水  确定显卡没有放偏角度 没倾斜后(因为我是看滴的松香水有没有像一个方向流动 放平了就不会流动  也不知道松香水恕不是放多了)用风筒的低档温度在GPU下面慢慢的转圈吹 ( 那风筒就是两个温度)吹了大概一分钟后就调到高温档加热 算是逐渐升温吧  再加焊一分钟后看到GPU下面开始冒烟  再均匀的转圈加热五圈后就慢慢离GPU远一点  一点一点远  最后调到低温档 吹了大概10秒 就停了

等显卡冷却后 我想肯定还是花屏  或者干脆就不显示了 就跟人家说 你看 我已经把该做的做了 还是坏的 没办法了
可是当我上散热片后试机 屏幕上干净画面出现了 欣喜若狂 就进系统看看 跑3D  完全没问题
  从那以后  就有信心开始修花屏的显卡了  后来越修越多
我写这个就是想给我一样的新手一点信心 其实花屏很好处理  很简单 多试几次  细心一点 加油

网友:
说的容易 这样做起来就难了 刚用机器加热了几块显卡 成功率挺高的 新买的机器

网友:
运气好,只是GPU虚焊了。
也只是运气好,GPU没给你吹爆。
修显卡还是要讲究思路和方法,不可盲目下手。

网友:
不过楼主的胆识也是要有的  但是还得加上合理的分析  才行
或许过几天你就会吧锡炉扔掉  搞个小电炉+数字温控器来修了
呵呵  并不是像你那样见卡就加焊的,不然好东东也能变废品

网友:
楼主加焊还是有套路的啊,想来应该懂如何做的。

网友:
想法是好、但事实就不知道

网友:
楼主修东东,还让客户在边上看?
由于各种原因我是不会让客户看到我修理坏件的!

修理任何坏件都得本着按步就班!不能上来就处理GPU 这不仅不会提高你的技术,反而会增加你修理过程的难度!

网友:
我也试试...哈哈

网友:
LZ的焊工过关呀,看了你的话给了我信心呀

网友:
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断判坏显卡?

网友:
呵呵,运气很好,,看你说话下个标点符号也没有,真的很累,

网友:
LZ这个方法是提高我们新人的维修的胆量,学习一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