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0NF03L是什么规格的场效应管?

楼主(2009-02-13):
主板上的一个B70NF03L内存供电管坏了,现一时找不到这种管换,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管可以直接代换?能有PDF资料最好提供一份。谢了!
资料
主板

网友:
3055就可以

网友:
如果确实是内存供电3055替换就行了。这个管子电流高达70A,如果不是内存供电,3055肯定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