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问题.....急....

楼主(2009-02-13):
今天在店里翻出来一个精英K7SEM 206的主板
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映,拔掉电源,再插上电,再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再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映.

我听朋友说这个板子是把 北桥、南桥、显卡 集成到一起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拔掉电源,再插上电,再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8139C的网卡?

如果那个是8139C的网卡那这里为什么没有网卡接口呢?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芯片?

主板全图,上的好像是毒龙950的U.

网友:
这个主板是把北桥、南桥、显卡 集成到一起了.
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映,拔掉电源,再插上电,再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再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映----按现象我认为如果电源没问题的话主板可能存在短路,电流过大电源保护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8139C的网卡?-------是8139C的网卡芯片.
如果那个是8139C的网卡那这里为什么没有网卡接口呢?-----这个主板的网卡输出接口还有一个子卡,要插在主板的上面。子卡就插在你的第一幅图8139C芯片的上面的插针上。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芯片?----上面的近似方形的8705F是主板的I/O芯片,负责键盘,鼠标,打印口 ,串口等,长条形的芯片是主板的BIOS芯片。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应该南桥。显卡,北桥都集成在一起了,其他就一个I/O和BIOS芯片了,板子是462的。其他的我就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
我朋友说是上边一个MOS管坏了.
我用万用表看看了.角上最小的那个D,S没有电阻,不知道不是是那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