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灯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09-02-14):
今天本人换一个IBM-R51的本子的灯,首先按正常程序确定是灯管问题,就一个劲的拆,当拆到灯管时,拿出灯管,才发现原来是灯头连线断了,要是刚才多一个心眼,拆到屏的时候稍微拉一下灯线,就不用费那么多的时间来做那无用的功夫,直接焊一下线就可以了,希望各位同行借鉴啊,那实在是太费劲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点样换灯管才不见光,换了好多次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型号的屏我都是两头打洞换,费劲但是效果还好。有更好方法的分享下。

网友:
两头打洞换,请问打什么孔啊,用电钻吗?

网友:
打洞的办法是可以,但有的屏不好打啊!弄不好搞坏屏了。至于更换灯管以后漏光不理想的大都是没把灯槽卡在导光板里产生漏光效果了,还有就是导光板边缘被烤黄了,导出的亮度不均匀。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得拆屏。
加焊的时候应该将高压线弯个环套上去,并且保障焊点要圆滑、无毛刺。
否则会出现打火。
原因吗——高压。

网友:
我也像那位朋友一样,就是两头打孔,限笔记本屏,台式的屏的话就要全部拆屏了的,

网友:
前两天我修一台东芝的A50笔记本,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况。把灯管拆下后才发现是灯管一头的线脱焊了。拆也费了好大的劲,装回去更是麻烦。还好没搞坏什么!不过就是装好了有漏光的现象,怎么弄也搞不好,可能是不是灯管外的反光罩弄变形了!有漏光了看起来是不太舒服!楼上说的打洞的办法好是好,还是慢慢挖开比较好,不会伤到灯管。不过这样处理的话,焊点外的绝缘比较麻烦,不太好处理,可能会打火!

网友:
打洞还行  把焊点套上朔风管  把线甩到外面就行了 挺简单的

网友:
好办法,下次碰到也挖挖洞试试。

网友:
我也是两边用剪子剪开,拉出来换.从来不会漏光.就是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