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最近修一个DELL的液显,整流桥烧了 型号为2KBP06M  不知道能不能用RS207代用?请高手指点,还有请高手指点下data的时候关键看什么数据?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问题,都是2A的整流桥。耐压RS207是1000V的。

网友:
完全能用,电流,耐压,这两个参数非常重要。

网友:
换之前必须排除引发烧桥的故障,否则换了可能还接着烧.

网友:
谢谢大家啊
烧桥是应为外部供电电压突然变为380V导致, 烧了保险、 整流桥 、和电容鼓包漏液了, 现在换了为上电测试电源两脚, 1K档200多点 应该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