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没输出

楼主(2009-02-14):
一块ep-9ndn3j磐正的板子cpu的三相供电都没输出难道三相都坏啦 求助中谢谢

网友:
LZ没有进行一些基本的检查吗?
把PWM芯片型号贴上来吧

网友:
可以先查下三个小驱动器( s1211s )的电压和控制信号。

网友:
2642的9脚VCC电压、 10 .11 .12 .13 .14 .15脚的VID0---VID5电压、、19.20.21脚的OUT1-OUT3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三个一块坏吗 2643已经换啦不行

网友:
19 20 21三脚没有输出换了一个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