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09-02-14):
求助高手这个高压板怎么修改啊

网友:
改什么?你的需求?

网友:
上面一条是坏的 下面一条是买来的我想改了可以用 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一条电源一条地还有一条是控制线,自己测量一下接在新板的接口上就成了,你不会不知道新板上的接口吧?

网友:
至于高压输出你把双输出灯口的一个口用旧板上那兰色的高压电容并焊在上面就可以改成单灯口了

网友:
你这个是共地的灯线,最好还是另买一个板,要不很麻烦的,原来的灯线你都得改,要不就买现成的接口转接头,有大口2灯转成小口2灯的接头,我没用过!你可以用原来的接口引线到新高压上试试.不行就改灯管线接成独立的!

网友:
如果要修改了可以使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改不了 原版原版灯管是共低压线,过流控制在一起,
新版低压线分离,
看样如果找不到和原版相同的高压板,只能做单灯了

网友:
我想八楼的那种改法是可以的。把双灯大口一个接口两个接口。一般灯管那边应没有9楼说的什么过流控制吧!因为高压板的两端都接了灯管吗

网友:
大家看下灯管 要怎么修改输入 输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