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NF4X-M2 PRO主板入不了系统

楼主(2009-02-14):
双敏 UNF4X-M2 PRO主板入不了系统
做了以下工作:开机可以入BIOS,DOS。不连硬盘,用光驱入PE最小系统时会死机并黑屏。用带还没有解压的硬盘时,刚过进程条后死机并黑屏.
黑屏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查过了,并和好的主板作了比较,电压一样的。用的是假负裁。

网友:
1.显卡驱动的问题。2.电源供电。3.硬盘

网友:
...电源供电...硬盘是什么接口....查下接口电压正常不!~系统都有换过吗...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不行可能是CPU散热的问题。要不就是CPU风扇供电插座差错咯

网友:
硬盘和数据线也有可能

网友:
数据线 CPU散热器 内存全都换过的
接口用IDE 串口都试过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