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Z9RRAG高压芯片资料

楼主(2009-02-14):
如题,OZ9RRAG高压芯片PDF,主要是想知道哪只脚对地去除保护。

网友:
我自己找到了, 发出来给有用的朋友吧

一、OZ9RR芯片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引脚功能介绍:

①使能、软启动时间设置。这是一个多功能引脚。当该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大于0.55V时,芯片被激活,内部电路开始工作。同时该脚还是软启动时间设置端,软启动时间取决于外接电容容量大小。芯片开始启动时,这个电容逐渐充电,最终使高频变压器电压逐渐升高,达到减小开机浪涌电流的目的,防止元件因瞬间电流过大而损坏。

②定时器外接定时电容端。芯片内部振荡器的频率取决于②脚外接的定时电容。CCFL在启动时需要一个较高的频率,这个频率大约是正常工作频率的1.3倍。在定时电容选择357pF时,振荡器频率约48.5kHz。此脚还用于外接同步信号,避免干扰。

③接地。内部电路公共接地端。

④激励脉冲输出。接N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

⑤激励脉冲输出。接N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与OZ9RR配套的场效应管主要有:

AP9962M(N+N沟道,40V,7A)、AP9960M(N+N沟道,40V,7.8A)、AP9971M(N+N沟道,60V,4.5A)、AP9973M或FDS9945(N+N沟道,60V,4A)等。

⑥供电端。正常供电电压范围为4.5~5.5V。当电压低于3.8V时,欠压保护电路启动,芯片停止激励信号输出。

⑦调光信号输入和过压检测。这也是一个多功能引脚。亮度控制功能是在外部输入一个0.2~2.3V的模拟电压,以控制内部产生占空比为0%~100%的低频调光脉冲。通常调光电压要通过电阻分压网络输入,即进行简单电平变换,以适应0~3V或者0~5V的标准调光电压。过压检测信号来自于高频变压器输出取样,该脚电压达到3V时,内部定时器启动,如果持续2秒此电压依然超过3V,则保护电路启动,芯片停止工作,需要重新开关一次才能再启动。延迟2秒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给CCFL有充足的启辉时间,灯管启动后该脚转入调光状态。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此脚电压升高,执行灯管开路保护动作。

⑧灯管电流检测。该脚信号来自CCFL电流取样,一旦CCFL点点亮,⑧脚就会接收到电流信号,芯片据此从而实现相应控制功能。

网友(2009-10-01):
能否把芯片资料也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