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H1503A液晶黑屏故障

楼主(2009-02-14):
一台大水牛H1503A  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红色指示灯亮。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驱动板坏,由于没有合适的驱动板换,现想修复它。经检查12V、5V、3.3V各路电压正常,面板开机信号已经输给GM2110芯片,但它没有输开机的控制信号给高压板。我把型号为F29C51001T的MCU取下用编程器读出发现都是FF,好像已经被清空。请问论坛中谁有过维修此显示器的经验?我的判断正确吗?哪位能提供一下此机MCU中的程序!
不好意思!前几天我就在论坛中搜索过,发现以前有人提供了此程序,但现在找不到下载的链接了。后发帖求此程序也没人应答,所以再次发帖求助!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程序读出来了的,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得找找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是电容鼓了,坏F29C51001T和24C16.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是的,这个机子确实是5V滤波电容失容(外观看不出来),我已经更换。但现在没有MCU中的程序。还请2楼汤兄帮帮忙,给我发个程序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