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下误点了bios刷新bat文件

楼主(2009-02-14):
主板是老的810小板,小弟在win98下误点了bios刷新bat文件,点了bat文件后死机,关机重启后主板报警1长三短,然后是连续的短声,我估计bios损坏了,封装方式是plcc吧?就是四周都有引脚的那种,咋办呀,求助各位帮助小弟。

网友:
咋办,自己置顶了

网友:
如何呀,还有没有人用98呀,帮小弟解决解决吧

网友:
看我签名!

网友:
你的签名在哪里呀

网友:
把PLCC32芯片拆(焊)下,放到编程器上重新刷新。

网友:
那个plcc好像可以直接拆下的,镶在了塑料筐里面,谢谢啦,还有别的好办饭吗?开机根本什么都没有显示,只有上面描述的报警声

网友:
清空bios也是无济于事

网友:
找块相同芯片的主板,关键要电压一样,用热插拔刷新bios吧,没编程器前常常这样干。要不就拿到电脑城叫他们刷。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