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FF

楼主(2009-02-14):
CPU供电部分正常 无一个坏的 内存旁边的也都正常 南桥北桥也测了 正常 电容 大部分的都换了
(8个主板初步判断原因都是由于电容暴浆长期没有更换引起) 主板类型 七彩虹MRC41 内存电源 CPU都是好的 我测试过 显卡是集成的 但上测试卡 一开机就只显FF 不显其它的 开机 关机正常
请教哪里问题

网友:
...你认真看下CPU座有没有倒针...这种板的CPU座很容易坏....

网友:
刷新BIOS式一下啊··

网友:
CPU座查看过了 没问题  其它人不要说无关紧要的话

网友:
板子起不来 谈何刷新BIOS 编程器 俺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