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铭瑄 极光.7300GT 钻石增强版 128/128D3 无显故 ...
请教.. 铭瑄 极光.7300GT 钻石增强版 128/128D3 无显故障~

楼主(2009-02-14):
开机 C1 跳不过.. 发现 主芯片 无供电.. 检查..供电芯片..7065 只有1脚 有12V 电压..
请教..7065该怎么 更换...
之前有人问过..NX2114,NX2124 可以代换..
这个芯片 一般显卡上有吗??.... 疑惑了..还有其他代用的 不??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先测12V控制极电路。还有就是APW7065 SOP8芯片 可以用NEX2307代换 不过这个芯片一般不坏

网友:
关于芯片代换,一定要下载资料对比下。上些8脚PWM脉宽控制芯片,自己拿去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