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笔记本电路原理方面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2-14):
有些概练我没有搞清楚,希望详细点,望高手赐教。
1。电池和交流电输入的切换由那里控制
2。在1632供电之前还有几个MOS管,它们受那里控制,不用桥和开机芯片控制吗,能独立工作吗
3。1632的那几个控制信号来自于桥还是开机控制芯片,经常跑线路怎么到哪都不通
笔记本

网友: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这一块牵涉到笔记本的保护机制,是笔记本电路的难点。另外各个型号使用的方案也不尽相同。
交直流切换一般都跟充放电部分紧密相连;跟桥是肯定没有关系,但是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受控于开机芯片

网友:
循序渐进~不用急~
同一个芯片在不同板子上的控制方式都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