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的DDR1有多少条AD线??

楼主(2009-02-14):
184的DDR1有多少条AD线??77条吗??
对地阻值是不是都相同??要是不同的话就是NB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打阻卡上就是77个打阻点,是否应该全部一致??高手还不出现!?

网友:
我想应该AD线对地值都一样,我没测过~~~
没修过桥,~~
图是DDR1的脚位,论坛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