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KTC显示器G2电压630V

楼主(2009-02-14):
一台KTC显示器开始是高压包坏换了之后白屏,,G2电压高630V,管座G2带有啪啪打火声,在G2处串了个300K电阻还是630V,降不下来。

网友:
高压包上面最下边旋钮反时针调整一下看能否减小,否则;高压包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先调一下加速极看看G2电压降得下来不?降不了那包是坏的.

网友:
在换新包前在包上把加速电压调低,然后看画面的亮度在调加速电压.

网友:
解决了:是从电源80V过来的一个电阻坏 了  换了 OK

网友(2009-03-21):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