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液晶改高压板的方法

楼主(2009-02-14):
今遇到个明基液晶开机闪一哈就黑了!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想加一个高压条上去可是加起还是那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给个具体步骤我找不到怎样把原来的高压条断开!!

网友:
你看12V的供电进到高压把它切断就可以,然后把新高压接上12V再接个地,开关线可以用表量,开机后有电压待机没有的就是开关线,一般是3V-5V,其他的线不管他就可以!

网友:
大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修高压板   明基的都那通病  为什么要该呢

网友:
换下FU9024 C5707 0。22UF/160电容就可搞定

网友:
应该先换一下灯管试试,如果灯管有一根坏了,高压不平衡,闪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四楼的兄弟说得对,这是明基通病,直接修好比改高压条要划算并且简单多了,成本也很低。一般换9024或11P06、C5707,还有夹在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看鼓包了没,鼓了的话就换。然后补焊一下高压线圈保险一些。

网友:
对于BENQ,建议还是修板吧,两方面原因,
1.板子不会太难修,都是通病的多。
2.明基的待机电压较高,改高压条的话,通用的高压条在待机状态下易坏。

网友:
换C5707就会好的

网友(2010-03-10):
我最近也修了一个换个C5707和一个保险丝就OK!

网友:
明基高压板是可以修好的,不需改高压板

网友:
明基要换高压条,必须把供电19V用7812转换成12V,然后再改

网友:
供电19V用7812转换成12V

网友:
貌似换完管子用不住

网友:
电容  没鼓的  该了高压板  还是不行   一会就暗了

网友:
都是好的经验啊我新手学习了!学这个也不容易啊我发现

网友(2010-04-11):
供电,接地,高压ON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