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的金士顿256SDRAM坏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2-14):
以下是RST测试图,不知道是内存什么地方坏了或第几个颗粒,谢谢了

网友:
我换过下图这个部位的颗粒,不过是根据单面内存条位置换的,当时不知道双面的不同,换前是1M~128M面的有问题,换后128M~256M也出问题了,换回来也这样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类型的问题我在本站上看过,请你参考下面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2008/0606/article_386.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看的有些晕,能帮我看出是哪块颗粒出问题了吗,是不是还要通过交换颗粒的位置找出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