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200 代机电流0.06V 电感上,3.3V 5V 都有,.开机 ...
方正E200 代机电流0.06V 电感上,3.3V 5V 都有,.开机键上3.3V 也有 不上电.气人呀

楼主(2009-02-14):
方正E200 代机电流0.06V 电感上,3.3V 5V 都有,.开机键上3.3V 也有 按开机键没反应
早先问题是 南桥短路 更换南桥后就是这样了, 请教下下
更换
没反应

网友:
朋友们 SIS 是不是南桥处发开机? 我怀疑我换的SIS 南桥是坏的

网友:
如果料件没问题的话就是BGA不良了;

网友:
料件没问题的话就是BGA不良了;

网友:
看看EC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杀南桥.

网友:
待机电流是0。06V吗

网友:
楼上的把大问题都说了,我说说简单的,按开机键时,开机键上电压有跳变吗?会不会是开机键有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