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代工的方正SF2/648D主板时钟问题

楼主(2009-02-14):
CPU供电正常,没有时钟和PG电压,时钟一边0。8V,一边没电压,时钟芯片ICS952018AF,14。318晶振有电压没波形,换过时钟芯片,查时钟的RESET和VTT-PWRGD电压正常,还有什么问题?难道换上的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CPU座虚焊,加焊CPU座子

网友:
我用CPU座带灯测试仪测试没有虚焊啊

网友:
老师们来讲一下时钟芯片要正常工作的条件,是不是供电和PG和复位正常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