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边的场管发烫

楼主(2009-02-14):
主板(加载CPU)上电后,CPU旁边的场管大约一分钟后开始发烫,测得有电压11多V,摸北桥没温度,诊断卡显示四个横框,不知道这样的故障会是主板哪些地方的问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一般为负载短路,打下供电的阻抗
北桥或CPU坏居多

网友:
是VCORE供电为11V多?
如果是的话有可能场管,PWM IC
驱动IC,NB   U都有可能
上CPU假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2009-12-22):
假如用假负载的情况和上真CPU的情况一样,又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假如用假负载的情况和上真CPU的情况一样,又会是什么问题呢?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测cpu供电场馆的D极和S极的内阻值是多少  一般在400以上 800以下  看看是不是击穿了 要是击穿一个 换了那一个试试  要是多个 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