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有点偏蓝色。

楼主(2009-02-14):
接了15寸联想液晶,问题是有点偏蓝色,我没修过这种现象,我建议客户不必修,可客户要求修好。对于这种问题该如何去解决?菜单中的功能键我调试过了但还是改变不了。帮帮忙啦
联想

网友:
打一下VGA,1,2,3,13,14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换一根屏线试

网友:
修过一台一样的`也是联想、
是管坐后面那个8只脚的IC脱焊了`
呵呵`~~

网友(2010-03-17):
思源
你说的是屏上的电路吗?今天遇到一个联想好像是十四寸的吧,电源、高压、主板一体的那种板子,就是偏蓝色,不知道哪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