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原装板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昨天接了一块intel的原装板子,开使是电源IC  ADP3168烧掉了换掉之后可也跑数也可以显示,但是到今天就不行了就是不跑数,诊断卡显FFFF,CPU电压.时钟.复位也有,可以说是一切正常,但就是不跑数。只有BIOS没有换了,按道理昨天还行没有道理今天就不行了,所以想请那位高手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看一下U座是否空焊!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一样的故障,等待中

网友:
INTEL常见故障就是座虚焊 I/O坏 BIOS坏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解决了是SB的问题,加焊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