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3600不能切换阿!

楼主(2009-02-14):
[我有几台清华同方的
笔记本
是超锐F3600的笔记本式学校用的 最近都不能切换了 VGA口我都焊过了 系统也装过拉 还是不行 请大家帮帮忙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阿!
笔记本

网友:
查VGA口的一个控制芯片,记不清是什么型号了,只记得是德州仪器的,功能是控制VGA口的两个扫描频率的,好像是PU什么的。

网友:
说得很不明白,是不是笔记本不能外切到投影或其它设备.建议检查驱动,驱动有问题切换不了,在不行看看VGA芯片或北桥显卡

网友:
几台同时不能切换?怕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哦!

网友:
有时可以切换 有时不行 能切换的时候都没问题 放在那里几天就不行啦 不管是切换是纯平还是投影仪 都是一样的 外接设备是没问题的 我都换过好几个啦 系统我也装过啦 但有一个很通用的毛病是能切换的时候都是偏色的 还是偏蓝色的

网友:
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