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16F液晶故障,高手进~!

楼主(2009-02-14):
ACER 1716F液晶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绿色,过一会儿之后变为桔黄色,接主机电源指示灯仍然是桔黄色,测电源12V、5V正常,驱动板1117输出3.3V也正常。有谁修过?
ACER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02或04去掉开机试一下。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02或04去掉开机试一下。我修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上,原理呢。

网友:
我遇过一例是,VGA插座的行场同步信号到主芯片间开路,MCU 未能检到该信号,故开机亮绿灯,没检测到同步信号遂变为黄灯,虽然插上信号线了,但由于开路了,同步信号未能送来,因此仍为黄灯亮

网友:
我遇过一例是,VGA插座的行场同步信号到主芯片间开路,MCU 未能检到该信号,故开机亮绿灯,没检测到同步信号遂变为黄灯,虽然插上信号线了,但由于开路了,同步信号未能送来,因此仍为黄灯亮
引用 网友A:
[/quote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