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 旁边1000uf电容鼓会引起12v电压低吗?

楼主(2009-02-14):
UTEK atx电源 接在主板上点不亮 主板指示灯亮但是主机不亮,怀疑电源坏了  ,单独测试,绿线黑线短接,风扇转了 ,测量各路电压 ,12v只有11.2v。5v正常 ,5vsb,3.3都正常 只有12v的电压有点低, 换了个电源接在板子上能开机,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拆开电源,芯片是SG6105一块芯片的,12v电压低,感觉是12v滤波电容的问题 ,引起的电压低 ,但是没发现问题 ,但是发现5vsb前面有个(c36)1000uf16v的电容有点鼓,不敢换 ,以前也没换鼓电容 ,不知道电容鼓了是不是就一定坏了 ,c36不正常是不是能影响到光电耦合器的,但是5vsb测量的时候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个2000uf16v的电容修好了 主板能启动了 ,应该是5vsb前面的电容漏电,电压不够 ,所以主板启动不起来,终于修好了第一个电源高兴 谢谢论坛

网友:
老大 就是c36 C37的问题 检查一下  坏的都换掉。。。。

网友:
既然电容鼓了,一定要换新的,再检查。电容损坏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对有怀疑的要换。

网友:
我感觉不是12V的问题,好多12V都是11.几伏。应该是5vsb这一路不稳定,造成主板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