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也可以让电源保护吗??

楼主(2009-02-14):
今天一块GA的板子,放上2.66的775的CPU就电源保护,取下来板子就是正常运行的,请问高手:CPU也可以让电源保护吗??

网友:
你上的是C2.66双核的CPU吧
是不支持的
呵呵

网友:
可以保护
俩种可能
一:U短路
二;查一下CPU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CPU保护电路是否就是电源IC到供电MOS管的这段电路?有点不明白!

网友:
PWM有过流保护设计

网友:
就是说当CPU的电流异常时,PWM会不送出PG信号从而切断电源吗??斑竹大人!!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945的  情况是刚开始BIOS问题 不走字 我的编程器刷不了  发到老孙那里刷了 搞定 回来再看  可以了
给客户拿回去自己又把BIOS弄坏了 我自己一测 有的CPU上了不走字  有的直接短路了
和上面说的一样  后来又到老孙那里刷了 仅仅把BIOS芯片也换了(他说怕再丢BIOS)  不过就没动CPU供电部分   就这样好了
小弟愚见 可能是CPU型号不支持 VID识别电平不一样 不同的PWM电源管理芯片不能识别 就当短路处理了  不知道对不对 让大家见笑了